问一个关于QAM问题.

楼主(2009-03-18):
应用目的:做个开关,当没有信号传输时候,信道关断.我们判断幅值来判断是否有信号传输.

附件是16QAM星座图,想知道在传输过程中是否会有图中由1到2这样的传输过程?因为从1到2,相位180度转变,经过中心点幅值是0,此时我们的开关会关断.

第一次做通信有关的产品,希望大虾多提提意见.

网友A:
有点意思,呵

关键地方是,你需要的关断响应时间是多少
如果太快,则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为毫秒级别,则基本无需考虑

网友B:
re :开关响应时间是us 级

1到2时间计算是这样?  假设速率:640ksymb/sec 时间:1/640ms

网友A:
说说载波频率,天津羊

网友C:
这个……

仿佛得从基带信号的编码上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B:
re

  应用在catv中用户回传信号.我就是想知道1到2时间怎么计算?

 假设16qam 640ksymbol/s   时间:1/640ms是这样就算的吗?

 找了好多数字通信类的书,还是没有搞明白这个时间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