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通讯

楼主(2009-03-18):
想用小功率激光做通讯,距离80M, 不能伤人,应该选哪些激光器件,用激光二极管可以吗? 有没有现成的通讯模块?

谢谢大家!!

楼主:
无线通讯不适合

信息不安全,容易泄露

网友A:
这个距离用普通红色激光LED即可

    如果需要高速的话,用现成的光端机,改一下输出级即可,普通应用可以基于红外遥控电路,只是收发管不同而已。另外最好弄个光学瞄准器,激光通讯必须精密对位,别小看几十米距离,用肉眼几乎没办法瞄准。至于加密问题,这跟是否用激光无关,而是要加密通讯的内容,直接传基带信号,用激光不会比其它任何手段的保密性更强,这是个基本概念问题。

网友B:
很复杂

发端怎么调制?收端怎么还原?用什么器件?
这样的应用场所成本是问题。用IR 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C:
。。。

成本是楼主关心的问题,楼上不用操心了,既然人家这么选,肯定有他的道理了

网友D:
无线光通信……

LZ的意思是用光通信不容易被截获,无线电向四周辐射而光是定向的。
但正如chunyang所说,光的收发器对准很困难。
桂林的中电34所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

网友E:
安华高光收发模块

网友F:
关注中,我也想用这个东西,苦于不熟悉激光LED收发参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