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00接收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做了一个基于CC2500的收发模块,单向通信,发射已加PA,功率在100mW,接收采用双天线+LNA,但接收灵敏度一直上不去,在相隔大概5m的距离,读取RSSI状态寄存器的值,居然才-80dBm左右。配置我是按照smart RF的值来配置的。采用64K GFSK调制。以前我同事用该模块做过一个,灵敏度很高。
请问灵敏度还更哪些因素有关?是不是要对AGC控制仔细配置。

网友A:
恐怕问题出在硬件上

    先判断发射是否正常,然后对比加或不加LNA的传输效果。PA、LNA可不是照Datasheet接上几个外围元件就可以正常工作的,高频下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多,别看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B:
碰到过

上次我们的板子也有这个问题,10米左右就-85了,后来查出来是天线匹配不好,功率辐射出去的不多,之前在频谱以上功率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测量距离却很短,后来更换天线,重新设计匹配电路之后就可以了。

楼主:
硬件没问题

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拿以前我同事做过得板子弄得,在烧我的程序之前测试过灵敏度,是没有问题得。我觉得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软件上面。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同的速率该如何配置CC2500接收机带宽。

网友C:
1.检查下频点误差。
2.带宽>=2*频偏+速率
3.测试下带外杂波
http://shop36111918.taobao.com/

网友D(2013-01-12):
请问你这个灵敏度是怎么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