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哈:MC55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23):
高手们看看哈:
MC55上电后VDD工作指示灯亮了约半秒,之后就一直灭着。
我试着用了两种方法,一种软件实现:开始高组态20ms后拉低150ms,再进入高组态;另外一种是用手动上电后拉低。还是没反应。
不知道是操作出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敬听高手指教哈~~

网友A:
应该是电路设计或电源的问题

注意电源的电压、功率容量和纹波指标都要满足要求,当然,电路不能有错,包括焊接问题。

网友B:
不知mc55是不是还沿用了tc35的启动方式

如果是的话,上电开机时序要求较严格,另外就是工作状态指示灯好像在正常登陆以后每4秒钟亮一次

楼主:
可以一直亮了

谢谢chunyang和zhaoyu2005,现在灯一直亮了,之前电压有点问题,而且EMERGEOFF没输入周期型号,改了之后就好了。
可是现在发什么AT命令都回显错误,不知道为什么?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先确认你的指令是否发送正确

建议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注意选择1+8+1模式,命令采用ASCII格式,结尾加回车及换行符。

楼主:
chunyang,大虾中的大虾

很是感谢哈,一句话就点中了,就是没加回车,o(∩_∩)o...
现在在和服务器连了,努力ing。

网友A:
这样的错误可不应该

养成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的习惯对搞开发的工程师而言非常重要。

网友C(2010-03-1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出现了你现在的问题,你说电压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电源电压要在3.5-4.2V之间,能提供2A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