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传输预加重电路

楼主(2008-10-23):
我现在搞的是模拟视频传输,要在调制前加一个预加重电路。请高人讲讲原因,以及具体的电路!谢谢

网友A:
简而言之,因为传输频带内低频段与高频段信噪比差异太大

噪声的功率谱密度随频率的平方而增加造成信号的低频信噪比很大,而高频信噪比明显不足,使高频传输困难,为了消除这一影响,对输入信号高频分量的提升。加重的曲线取决于接收端的特性。

网友B:
新手上路

我是新来的,想和大家一起玩,不知怎样开始,请多多赐教!
 相关链接:http://www.wenwanli88888.com.cn

网友C:
楼上你想玩啥

男人有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