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CC2500)无线配套元器件选择问题

楼主(2008-10-23):
2.4G(CC2500)无线芯片对外围的电容、电感有一定的要求,不知各位一般用什么厂商的?TI的datasheet上推荐用murata村田的,我在选型时遇到一些问题:村田GJM系列的应该是针对高频性能最好的,但代理说不常用,价格高,供货时间也长,他推荐用GRM系列的,不知各位怎么认为?封装最好是0402的。

网友A:
关键是元件的材料和精度,不一定局限于某品牌

高频专用元件当然不如普通常规元件易购,注意高频信号回路的电容要用NPO、C0G材料的。

网友B:
GRM我已经买了,测试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村田是一般资料上写的,实际上很少采用

但在国内,少量往往不易购得,一般都采用同类型号替代。
但需注意一些,如电容需NPO材质等。
至于说到为什么用0402,这是因为器件比波长小很多的话,就不用考虑长线理论所涉及的一些高频问题,无疑简化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