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载波一定要2条线吗?

楼主(2008-10-30):
一条电线能不能做(不接大地)
另外请推荐载波芯片,只要求小功耗,小体积,不考虑距离速度什么的。

网友A:
载波芯片

福星晓晨PL3105、2102
成都科强KQ100E、KQ100F等
我们公司做了好几年电力线载波了,好像没听说有用一条线的

网友B:
必须构成回路,否则距离极短

楼主:
距离极短?

有10米没,有10米就行。

网友C:
10米用电力载波?

网友B:
10米用无线吧

比载波还便宜,就是用最廉价的都可以。

楼主:
chunyang啊,我也不是菜鸟了,

能用我就用了。我们公司就是做无线通讯的。几层大铁皮接地屏蔽,信号出不来啊,只能是电力载波。(光纤也差)

10几米的距离就行,就要求小体积,低功耗。就可以了,
我没做过电力载波, 单线耦合不知道能传多远。

网友B:
嘿嘿,把无线的天线端直接用导线连通

可能需要改一下发射端的天线匹配,接收端如果是模拟的,加滤波器。

网友D:
还载波个啥?

用同轴或双绞线直接传输指令吧

如果电磁环境较恶劣,且不共地的话,接收端极可能发生堵塞

网友E:
和地应该是有回路的。

如果没有回路,电的叫什么深度应该也就是mm数量级一下,不可能传的。
既然220V能传,你的应该也能传。两边都接大地吧。
不懂电力线载波,随便说的。

光纤为什么不能传,好奇的问一下。莫非你传的是特低频信号?
http://www.hisenseopto.com/cn/product_00.aspx?ID=2TSz6G6QmIU%3d
贴一个在原公司我经手的一个产品,一对也就两三百块钱吧,说是千兆的,下限可以传到百兆问题不大。

网友F(2009-03-12):
奇怪了,既然有一根线了,为什么不用双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