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网络模块,但是被上位配置软件卡住了

楼主(2008-10-31):
上位软件的作用,是搜索网络上的以太网模块。
但是由于模块可能不在本网段中,因此软件必须要能够搜索到配置为不同网段的模块,例如:
本机所在的网关:192.168.1.1,
本机IP地址:192.168.1.100,
而模块配置的地址可能是192.168.1.200,地址是同一网段的
也可能不是同一网段的地址:192.168.10.238。
怎样搜索已经配置非本网段地址的模块?

市场上有些模块厂家的PC配置软件不能搜索跨网段的IP(例如周立功的),要想配置模块,必须先把本机PC设为跟模块的IP同一个网段,想必这种搜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用户比较麻烦;但是也有一些厂家的就不需要改动PC的IP地址,直接扫描就找到模块了,对任意网段的模块IP都可以直接找到。

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mask设大些就在同一网段了

楼主:
谢谢二位,就这么简单?

马上试试!

网友B:
我设计的TCP转串口,可以直接搜索的.

直接在局域网内随便搜索,不用在相同的网段,效果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