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和高频电路调试

楼主(2008-11-01):
(无正文)

网友A:
调试

频率越高用的电容越小,频率越低用的越大。

网友B:
先算才行啊,
一个一个的试?会南辕北辙的

网友C:
方法类似

因分布参数无法精确取得,所以事先计算会产生误差,然后实验修正,但事先计算是必须的,而且频率越低,分布参数构成的影响也越小,计算的精度也自然越高。

楼主:
计算?

一般做这种电路都是买集成放大管来做的,厂家会推荐典型电路,又需要我们做什么样的计算呢

网友D:
典型的电路只能针对典型的应用

所谓典型的电路,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的电路!还有一些特殊的应用,需要根据整个电路的要求,在局部自已稍作修改的,要不电路设计岂不全成了抄袭了。

楼主:
应该是这样,呵呵

网友E:
采用R-C电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