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 CRC 检测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2008-11-02):
现在CC2500的GDO0配置成0x06(即同步字声明)可以正常接受

但GDO0配置成0x07(即CRC OK)不能接受 ,GDO0引脚没有跳变 ,请问这问题如何解决啊???

我现在只发送4个字节,而且也试过不同的速率 ,但GFO0=0X07就是不能接受 ,为什么啊?????

网友A:
检查发射端是否使能CRC

网友B:
初始化设置和变量设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