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下, 将数据由字转换成字节 这段程序好吗

楼主(2008-11-07):
// 将数据由字转换成字节
            for(i = 0;i < 10;i++)
            {
                UART1_TX_BUF[2 * i] = (char)(ADC_BUF_Temp1 & 0x00ff);
                UART1_TX_BUF[2*i+1]=(ADC_BUF_Temp1>>8)&0x00ff;
            }

网友A:
看大小端模式对不对了

对的话直接memcpy(UART1_TX_BUF,ADC_BUF_Temp1,20);即可

如果大小端模式反了(数据高低位顺序反了),那就这样:

      uchar i;
      char *dest,*scr;

      dest=UART1_TX_BUF;
      scr=ADC_BUF_Temp1;
      for(i = 0;i < 10;i++)
      {
         *dest++ = *(scr+1);
         *dest++ = *scr;
         scr+=2;
      }

实际上也就是强制指针转换,全部按照字节来读写

楼主:
非常谢谢上面二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