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

楼主(2008-11-07):
各位论坛里面的前辈:
你们好!
最近需要一个GSM开发模块。
1,需要支持与PC机的连接。
2,支持AT指令集。
3,需要支持短信,语音功能。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可以推荐一下性能好一点并且满足要求的产品。谢谢

网友A:
任何一款GSM模块都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自己加个232电平转换及电源、SIM座即可。

网友B:
难度能再大点儿不

网友C:
大难度的有啊,要小,要省电,

还能接到ITOUCH上把ITOUCH 变成IPHONE,这个可把我愁疯了

网友D:
GSM MODEM

这个看你的需求哦。你是要自己用模块开发还是说要现成的GSM MODEM?
如果是开发,我建议你用TC35I吧。。
如果是要现成的GSM MODEM,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工业级的MODEM:
http://www.xmlenz.com/pro_more.asp?ArticleID=122

网友E(2008-12-24):
看情况

自己找GSM模块开发,推荐用西门子TC35i
量不大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封装好的F1000 GSM MODEM 或F2000 GSM DTU ,提供各种语言版本的软件二次开发包,短信控件,短信测试平台软件,直接用标准AT指令就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F:
电都不怎么省

都差不多,只要有睡眠模式就可以省不少电,
大小的话,moto的比较窄,长条;tc35i其实不太小,telit的,enfora的都比这个小,就是贵点;国产的sim300d比较小,但好像没有大量给客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