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成本的条件下,CAN和RS485那个更可靠?

楼主(2008-11-11):
一般工程施工用普通100M双绞网线的一对线做RS485的D+,D-,接头有的是压接有的是RJ45水晶头。其他的线做公共地。通讯速度在9600BPS左右。总线长度400M,我想问一下有过无试过的前辈,如果只是把控制板换成CAN口,通讯速度等其他条件不变,对可靠性提高大不?CAN是在各种情况下都优于RS485呢?还是吃得多干得多,不吃饱就干不了活?现在一个带CAN口的MCU价格还可以接受了,但布线成本我认为才是大头。

网友A:
都可以

400米理论上都可以实现.485恐怕要逊色于CAN,CAN的可靠性要更高一些.如果单纯考虑成本,可以不用CAN控制器,通过串口走自己设置的传输协议,然后通过82C250之类的接口芯片来转换成CAN信号.

楼主:
我是觉得现在的ARM芯片好多带CAN口

也不算贵,布线方式CAN和RS485基本一样,按规定来说CAN要更高一些。如果换用CAN口,在调试过程中更方便,通讯更强健,那还是值得的。

网友B:
“低成本”太笼统了

同样价格下才好比较,包括所有硬件成本、布线成本等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485的可靠性高,CAN的性能好。

网友C:
CAN总线抗干扰设计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由德国BOSCH公司开发了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11898)。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

全新的BS0250MS  CAN总线保护器是一个25V的半导体闸流式浪涌保护器(TSS),用以保护高速和容错CAN网中的收发器免受EMI和ESD的影响。

楼主:
回春阳

我的意思是在“一般工程施工用普通100M双绞网线的一对线做RS485的D+,D-,接头有的是压接有的是RJ45水晶头。其他的线做公共地。通讯速度在9600BPS左右。总线长度400M,”长度可能还有些变化,同样完成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的轮询,通讯速度也一样,CAN的稳定性是不是比RS485好,对线路的干扰的抵抗能力要好,
“同样价格下才好比较,包括所有硬件成本、布线成本等在完全相同的前提下,485的可靠性高,CAN的性能好。”那就是说同样情况下,485的可靠性比CAN还好,CAN的传输速度高?是这样吗?

网友D:
各有各的好处啊

CAN的设计出发点就是要追求抗干扰和差错控制,要不然也不会首先应用在汽车行业,这点你可以看出来CAN的可靠性了,那句话说得好,干得多肯定就要吃得多,不过要比较的话你得有前提,比如成本必须一样、速率一样、或者是可靠性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水平,要不然是不能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