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与MOTO 的G20的GPRS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本人在做PIC 24H与MOTO 的G20的GPRS通信,奇怪的是在仿真状态下,通过G20

读取数据正常,但把程序烧进实验板子后,通过G20读取数据异常,具体就是:

刚烧进去不断电时,工作正常;断电,上电,要不就是比较难登录上线,要不

就是上线了 ,仅能正常读一次数据,就不正常读数了。

请大虾给些建议就行,可能怎么回事呢?

是重新上电给模块或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吗,怎样检查?查哪写环节呢

G20和单片机同时上电的情形G20不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先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用计算机串口监测。

网友B:
想起一办法

感谢中
想起一个有些笨的办法,既然仿真不好用,在烧程序前,在通信程序流程中,顺序 向串口发送数字 ,这样也知道程序运行的如何了。和断点差不多吧。

网友C:
串口要连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