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模块用那一种天线是最好的。

楼主(2008-11-27):
我用的是315和418两种模块,一边发送一边接收。用过铜线做天线,距离时好时坏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也用过拉杆天线,距离有些能达到300米,有些只有30米。请问怎样才能把最好的距离调出来呢?1用那一种天线是最好的?2模块的安装方式?3最好能给一个总体方案给我。

网友A:
天线要根据实际允许的条件进行选择

不过廉价模块一般都用导线做天线,取1/4波长即可,用高品质的天线你会发现天线比你的模块要贵。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一看就是无底洞

影响距离的因素太多了
从天线说,匹配否?
从电路说,是最大功率么?接收灵敏度调好了么?本地噪声控制了么?
从环境说,空旷么?周围有干扰么?
从协议说,纠错了么?重发了么?网络优化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