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鉴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2):
最近用一款IF RECEIVER IC遇到两个问题:
1、其中一个过程为信号经过正交鉴频,再经过音频放大电路放大输出(均在IC内部实现):鉴频器中心频率为455KHZ,在鉴频器前加FSK(如440K 与470K)信号,则音频放大输出端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但如果仅加单一频率440KHZ或者加470KHZ信号(即输入端频谱在中心频率的一边),则音频放大输出始终为高,这是为什么呢?按照正交鉴频的原理,440KHZ输出本应该为低的,是audio amplifier的影响?

2、如果在输入端加入两路FSK信号,且两路信号没有联系,但强度有所差异,经过处理后可以正确的解调其中一路信号;
为何没有被干扰掉呢?

用的是Motorola的MC3361;
请各位达人指点。:)

楼主:
bg6nw解释:

1,IC解调后的放大是不是反相放大器

2,内部IF放大器是限幅放大,有强大的调幅抑制,只对幅度大的一路信号响应,这是调频广播比调幅广播抗干扰强的一个原因。

楼主:
回bg6nw

谢谢您的回答。
1、因为只有IC简易原理,正交鉴频后只是提示经过音频放大器后从其中一引脚输出,然后再做低通滤波,正常情况下,测得该引脚为解调后的信号,而且叠加高频成分(即为载波经过正交相乘后的频率成分);您说的IC解调之后的放大指的是鉴频后的放大吧?原理上只是画了个符号,标注为audio amplifier,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为何如果输入信号载频分布在中心频率(455khz)两边时解调后引脚输出正常,而分布在一边无论全低于455还是全高于455khz,解调后引脚输出始终为高呢?

2、您所说的强大的调幅抑制,对于两路强度不同但很相近的信号也能区分的开么?

网友A:
音频放大器是隔直的,输入信号必须不断变化

否则输出不变。后者则是遮蔽效应所致。

楼主:
谢谢斑竹指点

  所谓的遮蔽效应是哪部分电路起作用的呢?斑竹是否可以给解释一下?

网友B:
注意中心频率本振频率的关系

鉴频的的带宽,鉴频输出最大电压。另外,MC3361已经停产了,你可以选用专业的FSK芯片

楼主:
回liguilin

专用FSK解调芯片又那些呢?

网友B:
用在什么通信上?一般都有对应的芯片。我用3361做过通信

网友B:
你用的鉴频器是C28吧?这个的带宽是+-4KHZ并联电阻多少?

这个的带宽是+-4KHZ.并联电阻多少?

楼主:
回liguilin

鉴频器是C28,并联电阻是2.2K;FSK为448khz,462khz。

网友B:
并2.2K输出的电压小了

并2.2K输出的电压小了,因该没有问题。后端的放大和比较器很关键。你输入的频率多少?

楼主:
FSK为448khz,462khz。

网友B:
这个是你9pin和10pin之间的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这个是你9pin和10pin之间的电路是怎样设计的,10管脚入是一个有源audio BPF amplifier。如果做FSK解调用datasheet参考电路肯定可以

网友B:
从新计算audio BPF amplifier的带宽。

这个是你9pin和10pin之间的电路是怎样设计的,10管脚入是一个有源audio BPF amplifier。如果做FSK解调用datasheet参考电路肯定不可以。要从新计算audio BPF amplifier的带宽。

楼主:
reply :

 因为解调后信号带宽为20k,9脚跟10脚间只是简单的做了个RC低通滤波,然后利用10pin跟11pin放大。
 R可以调节鉴频Q值,但由于FSK的f1f2不在455C28带宽之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不能把R做的太大,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reply

如果外围只做了RC低通虑波,你说的那个问题因该不存在。只有用RC设计带通 虑波会出现上述的问题。按照3361的参考电路是要隔直流。10pin的输入是要加一个电容和电阻的。

楼主:
reply :

 是这样处理的。现在的疑问是,为何两路冲突信号(强度有差异)夹杂在一起,却能正确的解调出一路来,是限幅放大器的作用还是鉴频器起到作用?

网友C:
你的两路信号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两路信号均为同种FSK调制,只是码元数据不同

网友B:
听不懂!!

3361只能做到基带的fsk调制0和1。

网友B:
relay

一直发送1看看输出什么,然后在发一个强信号的1,然后在发一个衰减20DB的0试试看输出什么。

楼主:
re:

基本上是那路信号强,解调输出那路;而且强度相差不大。
如果一直发1的话是解不出来的;因为鉴频后被隔直放大。
发衰减20dB甚至更弱的信号,如果为包含0、1的数据,仍可解调出。

网友B:
r

错开0和1两个信号的发送时间看看。最好错开一个周波的90度

楼主:
回liguilin老师

 我有点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网友B:
个人观点,其实要比这个复杂

你的fsk的频差是14KHZ,两路信号同时输入,相当与信号相乘,虑波器带宽外的信号被衰减。两路信号的频谱都在虑波器的带宽之内,这里唯一可以改变的有相位。鉴频也主要鉴相位,相位差决定9pin幅度输出。内部是晶体管电路,电路被信号强的一路嵌位。

网友B:
hittydong 问题解决了?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