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000232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11-09):
我看见一个芯片,不知是干什么的想问各位一下
贴片14脚
上面写着
UT000232
V01 0819

另一个上面写着
UT000233
V01 0819

楼主:
怎么没人回

网友A(2012-02-29):
等待结果,我也想知道UT000232是什么器件

网友B(2012-11-15):
宇泰的通信芯片吧

网友C(2013-08-14):
UT000232是宇泰USB转RS422/485转换线上使用芯片,激光刻字是UT000232,实际就是74HC08(与门),作用是将485和422两种工作方式接收信号相与后再送给FT232RL芯片。

网友D:
确实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