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硬件对232 485自动识别

楼主(2008-11-12):
有没有知道用硬件怎样对232 485自动识别??

网友A:
路过看看

LZ既然有这个想法,那我也想知道点

网友B:
可以有识别的方法,但无实用性

需直接检测接口的电平,485是差分电压,232是单端电压,区分之即可,用AD或电压比较器实现。

网友C:
。。。

物理接线都不一样,何来自动识别别呢?

网友D:
这是做232转485厂家的技术机密

怎么能轻易透露给你

网友B:
呵呵,这也机密?

别人拆开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无源?

串口窍电吧

网友F:
这确实不应该算作机密

对cpu而已都是走的串口,区分232和485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D:
那楼主还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