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PSK调制问题

楼主(2008-11-19):
现在有很多QPSK调制器,比如ADI的ADL5385之类的.

如果输入调制数据要求是模拟数据,那直接把二进制的序列输入,加入载波,完成

调制,应该不行的.那要用这样的芯片,该是什么过程呢?

象这样的调制,还有上变频,常用的方法,谁能介绍一点?

网友A:
你得找模拟的调制器

在网上搜搜无绳电话系统的芯片,二者原理是相同的,但数字芯片多包含基带处理系统,比模拟的复杂不少,但现在是数字时代,模拟芯片虽然便宜但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