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免提芯片TEA1098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8-11-20):
 调TEA1098一阵子了,但是免提部分一直调不好,侧音比较大,调了IR输入端的那个平衡网络会稍微好一点。有点奇怪,芯片资料里给的820欧并一个220NF的电容再接130的电阻是什么算的,我按线阻600欧算的话,不应该是那个值的啊,只有三百多欧啊,有哪位兄弟按资料上给的参数免提可以调的好的???
     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我按芯片资料上的参数搭出来的电路,VBB和VDD和资料里给的曲线参数不相符,我这边交换机馈电流是21MA左右,流入SLPE脚的电流大概有20MA,按资料里的曲线给的此时VSLPE=3.8,VBB=3.2,VDD=2.9左右,而我这边除了VSLPE是一样的,另外两个只有2V左右,我想这能通过外面调吗?应该是芯片内部的问题吧!我换了两个厂家的芯片,可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了TEA1098没有在正常的工作,半双工方式并没有工作起来,导致了侧音问题比较严重,在增益比较大时,就啸叫起来了。
     还有个消背景音,要调哪个,我相关的都调了,但效果不太明显
     有哪位高手做过的接触过的,麻烦回回话,给我点提示,呵呵,谢谢谢谢

楼主:
chunyang大哥一定要看到啊

网上关于TEA1098的太少了,但看chunyang大哥有回答过别人相关的问题呵,谢谢

网友A:
具体到该芯片的工艺细节我并不清楚

    但原则上讲,按照Datasheet上的典型应用是不该有问题的,如果你的电路和元件(包括周边)是严格按照Datasheet所载明的那样,问题应该就在你附加的部分,重点对此检查一下。

楼主: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对了好几遍,而且板是PCB板,连线上应该没有问题的。至于外围的,我现在基本上都去掉了,只剩下单片机和键盘LCD了。而两边都是独立工作的,偷电电路也去掉了,电源之间也不会相干了。不知道哪位大哥调过的在VBB和VDD上正常吗?我这边VBB和VDD虽然不正常但基本功能还都是有的,只是侧音和背景音问题比较严重。
   按典型图里IR和SLPE间的平衡网络接法(参照TEA1062的,其实是个惠斯登电桥),啸叫非常厉害。后来按TEA1062里的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值比1098给的值小很多,改了平衡网络的值,然后再把咪头的灵敏度降低,会好很多,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到底是我的消侧音电路没调好,还是因为芯片本身的VBB和VDD太低,导致了某些功能丧失,如最重要的半双工方式。
   实在头大,呵呵

网友A:
该部分电路要用电话线路供电,否则电话接口电路不同

    另外,与电话电路相连的外部电路如果使用与大地具有电气通路的电源或接有与大地具有电气通路的测量仪器等会严重影响电话线路的工作状态,必须进行电气隔离处理。

楼主:
电压正常了

谢谢chunyang,找到VBB和VDD低的原因了,1098的PD脚我直接拉高了,通过1个10K电阻拉到了板上的3.3V电源。
   我看PD的最高输入可到VBB+0.3,而按曲线图,此时ILINE=20MA时,VBB=3.25左右,所以PD最高可输入3.55V左右,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VBB和VDD低。在我把PD拉到VBB处,VBB和VDD即可稳住。
   这点确实跟芯片资料有点出入。

另处一点,消侧音部分还是没改善,在把免提声音控制到最大时,侧音严重,会产生啸叫。我现在只能把咪头衰减,免提声音调到一半大处。并且更改消侧音平衡网络,才有点改善。还是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A:
MIC尽量用强指向性的

消侧音电路也要和MIC的灵敏度配合,扬声器和MIC的位置摆放也有讲究,二者的指向最好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