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关cc1020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想请教下有关cc1020波特率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data sheet中所说的波特率是cc1020发送/接收数据时的波特率?还是cc1020和单片机之间通信的波特率?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cc1020与单片机之间通信的波特率怎么设置?他们之间通信的波特率对cc1020发送/接收数据的波特率有什么影响?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cc1020发送/接收数据时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网友A:
芯片的“波特率”指空速

空中传输率。
芯片和MCU之间通过SPI接**互,也不存在什么波特率,看看手册上的时序图或在网上搜SPI接口标准。SPI与空速无关,空速由指令设置。

网友B:
cc1020波特率

  CC1020的发射/接收波特率是通过外部元件固定了的把,外部元件一但确定,其发射/接收的波特率就已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