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频率偏移量

楼主(2008-12-15):
  什么是中心频偏,如何去测量计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测量接收机

我以前用测量接收机测的这个量。可能也叫调制分析仪吧

网友B:
中心频偏

   中心频偏在FSK或GFSK中,是指调制后频率的偏差量,比如你的中心频率是433MHz,调制频偏是2.025KHz,那你的调制后频率就是433MHz+2.025kHZ  ,433MHz-2.025kHz.一般这个数值在DATASHEET中都会给出来的,你可以只发送1或0,用频谱仪看到调制后的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和楼上的楼上

我就用频谱仪接收,明天试试看,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C:
用频谱仪测频率是不准的

最好用频率计。
不加调制信号时,测载波频率就是中心频率;
加上调制信号再测,就可以发现它频离了中心频率多少。

楼主: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概念

中心频偏应该是我在软件中设置值和实际发射中心频率的偏差值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实测的数值很小哎

网友A:
FM

看看FM的概念就知道了

楼主:
我在网上查不到啊

还请兄弟们指点,具体概念我印象中是载波中心频率和调制后波中心频率的差值,是么

网友D:
7楼说得对,
就是歪频计。频扁仪

楼主:
还请高手弯下腰

7楼9楼两位应该是专业高手,高屋建瓴,小弟在房檐下,仰着头都看不到啊。基础的东西呢,还请讲解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E:
7楼都说了:先去看看FM的概念

还要怎么说???

楼主:
手头没有相关书籍,上网查询没有结果

那FM呢?它也同MW的**相类似。我们习惯上用FM来指一般的调频广播(76-108MHz,在我国为87.5-108MHz、日本为76-90MHz),事实上FM也是一种调制方式,即使在短波范围内的27-30MHz之间,做为业余电台、太空、人造卫星通讯应用的波段,也有采用调频(FM)方式的。
暂时只查到以上结果。根据这个我很难看出中心频偏的概念。这样吧,就请高手把中心频偏的概念告诉我,我自己领悟好不好

网友D:
你可以查下S线还是什么,忘了
说的就是调制波频率随调制信号偏离中心频率的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

照你的说法,那应该就是载波和调制后波形中心频率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