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搞收音机,总结一下,还有几个问题,请帮我解答.另

楼主(2008-12-25):
上学的时候,学完模拟电子,老师就要装收音机,当时就傻了,现在补上。
先买了收音机的散件,不过先不焊,先要搞原理,到图书馆借了书,其中还借了一本青少年读物。
超外差收音机的高频部分在变频,中频放大,检波,AGC。这4个部分都可以在高频电子书中,分别找到。其中变频最麻烦,本振和混频搞在一起,好不容易分开了,终于看到有个实际的共基电路了。还有混频,又复习了一遍泰勒级数。现在感觉是学到一点东西,高频电子书上的终于不是小信号模型这些东西了。

现在问题来了。
1.前面我都是理解电路,现在我怎么设计收音机各部分电路的参数?
我明天再把各部分电路的设计问题写一下。
2.东瓜介绍我看一本ARRL - RF Components and Circuits - J. Carr 2002 1st Ed.RSGB.pdf,这本书是芯片的设计,不是晶体管级的设计,大多数都是无线电发送和接收,估计做个对讲机可以,目录如下,可否再介绍几本书。
3.另外请各位前辈介绍一下,搞射频硬件到底是搞什么,招聘的写的实在是太简单了,一个是手机的射频设计,一个公司写的招聘要求是:三年以上高频电路、弱小信号电路的设计开发经验,这个公司是搞红外热像仪。
1、通信,电子相关专业毕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熟悉RF电路设计、PCB布板、电路调试,能熟练使用POWERPCB等电路设计软件;
3、三年以上对讲机,无绳电话机,手机等实际RF设计经验;
4、熟悉EMC、ESD测试,并能解决相关问题;
5、工作认真负责,有很好的团队意识和创新精神;
6、具有MTK平台设计经验者优先录用,能力优异者可享受高级工程师待遇。
目录
第1章 射频电子学概述
第2章 射频元件和谐振电路
第3章 射频电路中的可变电容器
第4章 自己动手制作电感
第5章 无线接收器的原理与设计
第6章 直接变频无线电接收机
第7章 射频放大器及预选器电路
第8章 组装中频放大器
第9章 无线接收机特性详解
第10章 构造信号发生器和振荡器电路
第1l章 射频定向耦合器
第12章 射频混合耦合器
第13章 构造简单的超低频无线电接收机
第14章 接收机里的干扰现象
第15章 针对电磁干扰的滤波电路
第16章 射频电感与电容的测量
第17章 射频噪声桥的构建与应用
第18章 射频电路中的向量
第19章 阻抗匹配:方法与电路
第20章 双平衡混频器DBM的应用
第2l章 PIN二极管及其应用
第22章 UHF和微波二极管、晶体管及集成电路
第23章 LC射频滤波器电路
第24章 工程中的时域反射法
第25章 频率漂移问题的解决
第26章 史密斯圆图
第27章 检波器与解调器电路

网友A:
上广播受好者凑凑

网友B:
问楼主

一个公司写的招聘要求是:三年以上高频电路、弱小信号电路的设计开发经验,这个公司是搞红外热像仪。

这个是不是武汉的 高德红外?

楼主早武汉?

楼主:
是啊,楼上,莫非----

网友C:
仅就收音机的原理,我读过的最好一本书是《少年晶体管收

    从矿石机开始直到超外差,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古老了,估计现在是没法找到的。至于设计问题,楼主先不要急,搞清基本原理后再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哪怕仅就是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就足以应对了,专业通讯领域与收音机相比则是个广大得多的知识集合,但收音机确实是个不错的入门,虽然现在以此入门者寥寥。

网友A: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确实不错

还有《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低电压晶体管收音机》也不错。

1.5V干电池的锗管机,竟然可做到300mW输出,静态及小音量的功耗,很适合七八十年代的经济。

网友D:
怀念当年的“肥皂盒”机。

网友E:
小日本好几本讲收音机的

去科学出版社找那些翻译过来的日本人的书吧
用高频  收音机做关键字

网友C:
呵呵,看过PowerAnts提及的那本《低电压晶体管收音机》

    以及东瓜说的日本人写的书,不过印像不深也就没有购买,上中学后对中波AM收音机就没有热情了,只在初中装过超再生TV伴音接收机和当年时髦的FM立体声,都是全分立结构的,所有高频电感都得自制,可刚装起来时本地却还没有立体声电台……

网友A:
FM玩全分立那是相当的有趣

首先是分布参数、“人体感应”起了作用,能做出单声道还不能满足。
要玩分立的立体声解调,那难度比玩AM大何止一个数量级。
首先要从签频后的信号中取出19K导频信号,去锁定38K副载波振荡,先解出L-R,再与主通道的L+R送到四个二极管组成的立体声解调器,利用38K副载波作为开关信号,解调出L、R信号,L-R及L+R的电平差及副载波的相位差,直接影响其分离度,早期的晶体管FM立体声收音机,整机得近20个晶体管。
设计及生产难度,都远远大于大家手中的手机,今天生产手机的难度相当于那时候的矿石机吧

网友F:
《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好象俺有...高中时旧书摊买

现在估计还扔在家里的书堆里...

网友C:
立体声FM收音机我是分三步做的,部件各自独立

    先做了FM收音头,再做解码板,电路都是《中学科技》上的,确实用了十几个晶体管,然后是OTL功放,电路来自《少年晶体管扩音机》,PCB用滴蜡-雕刻-腐蚀法自制,不过装调难度不及分立TV,二者的总晶体管数目倒是差不多。
    我初二寒假到初三寒假花了一年时间(具体动手时间受家长限制只在寒暑假和个别期中考试后的几个星期天)装了一台全分立的12寸黑白TV,全国联合设计电路,南京无线电厂出的“青松”PCB和机壳,在西安海燕厂买的处理品苏联显像管,电源变压器和帧扼流圈都是自己绕的,调试仪器是一台指针式万用表,其间被一万伏高压电击过两次。这台电视服役了12年仍功能完好未出过大故障,仅换过两次高频头,原因是机械触点接触不良,最后以20元的价格卖给了搬运工。这台TV硕果仅存的是其中于初二寒假绕制的马上就26岁的电源变压器,因当时手中的硅钢片尺寸过大,所以功率充足,拆换下来用于组合音响“磨机”的电源变压器,现在在父母那儿还偶尔老骥伏枥一把,在这个岗位上也有17年了。

网友A:
TV没装过

不过俺家里的14寸黑白电流机在俺的折腾下,已经不需要后壳了。

高频头则是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变压器都拆了来重绕两次,行输出推动变压器也拆过,除了显象管没锯开来研究。

一本《黑白电视机原理与维修》被翻得脱页。

忘了告诉大家,我母亲是供销合作社职工,负责图书这一块,俺七、八岁便经常去柜台帮忙,所以可以读到许多别的小孩子不能读到的书。从自然科学、到电子电工、到农业技术。以至于到了中学,俺上课基本不听课,都在看课外书,居然还能当理化生物三科科代表。

网友G(2009-01-30):
这贴强人好多。。。

虽然我现在学的IC,还是觉得当年搞收音机电视机的人好强悍。。。
总觉得这些东西不该是那个年代就有的

网友H:
To 12楼

。。。。首先要从签频后的信号中取出19K导频信号,去锁定38K副载波振荡。。。。

我好像记得是用倍频搞出来的38KHz,电路类似半桥全波整流。那时分立的元件搞‘锁定’太难

网友A:
是倍频,谢谢楼上指正

一时大意,导致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