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5V的TTL电平的232串口通信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楼主(2009-01-03):
问一下5V的TTL电平的232串口通信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肯定也与波特路率有关
大家说说自己做过的TTl电平都有多远 ?

网友A:
标准的正负12V电平的232串口在电缆符合要求时最远通讯距离30

    对应波特率9600,正负5V的话在同样条件下不会超过10米,同时还与线路环境相关。如果是单5V串口(这时不应称为232,232必须是正负电平的),传输距离不宜超过1米。

网友B:
这种问题能靠问吗

还不如直接自己做测试

网友C:
以前做过

波特率9600,5V TTL电平,做过50米的通讯。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D(2016-05-02):
用屏蔽线,保持地电位一致,TTL串口信号,9600,8N1,200米一卷电缆,可以通信,没试验过可靠性,如果传短数据,搞个校验,应该说一般用用没有问题,速率高了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信号失真很大。但115200,TTL传个十几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