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线协议

楼主(2009-02-03):
使用单线协议对时序要求很严格,那么必需加上同步头吗?如果要加,同步头应该由软件还是硬件实现比较适合?谢谢

楼主:
补充

应该说是无线通讯,点对点的

网友A:
无线通信的话……

建议直接买无线收发IC,直接是数字基带接口的。你要自己做麻烦事情多得很。

网友B:
基本上是这样的

无线通讯一般按“位同步”,“字同步”,“长度及ID”,“有效数据”,“校验”这样的格式组成的。

楼主:
呵呵,同意

不过现在就是想自己做撒,麻烦也要做

楼主:
谢谢4L

那同步头应该由硬件实现还软件实现合适?哦,还应该有个引导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