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问解决生活问题,关于传输线阻抗匹配实际问题,详细

楼主(2009-02-03):
家里装修时,布了HDMI的线材,大概5m长。
HDMI的线质量还可以,图像传输没有问题。

由于后来应用发生了变化,实际需要PC和电视之间通过VGA的方式连接,
因为不想走明线,所以自己买了HDMI接头和DB15接头,焊接了两个HDMI转VGA的接头,注意,不是信号的转换器,而是利用HDMI的线材,当VGA的线材,因为接头不一样,所以做个物理接头的转换器。
转换头很短很短,应该问题不大。

接好后,发现走VGA信号出现了重影(不是毛边或者拖影),虽然不是很严重,但能明显看到。
当然,当PC和电视之间用普通显示器的VGA电缆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测试无数确然的。

查了一下,发现VGA信号线的一般阻抗似乎是75欧姆,而HDMI设计阻抗则是100欧姆(希望我没有查错)。而重影的问题呢,则必然是阻抗不匹配产生了信号反射。于是就想到了,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无源器件,来调整阻抗,使之能阻抗匹配,减轻或消除重影??

我首先用了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00欧姆,如果并联一个360欧姆左右的电阻,阻抗就是78欧左右。所以我在VGA的R、G、B、场频行频5根线,分别接了360欧姆到地,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改变很少?难以分辨),总之没有什么改善,似乎我这样的计算和做法是错误的?

请问,我该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改善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换线

换成VGA的线,比你想其他方法简单的多。
如果你的线是可以抽动的。

网友B:
传输线的阻抗是由其内介质所定,由此确定了波阻抗

一般是在其终端加相应的电阻作为终端匹配。除非改变发射和接收端的阻抗(都要改变)否则反射依然存在。

楼主:
谢谢二位

To cnuocert
   线材内埋,已经没有机会了
To HWM
   原来VGA两端应该都是75欧姆阻抗,我现在接电阻到地360欧姆,与线材100欧姆并联,不就是75欧姆么?这样不就又是匹配了么?不对么?

网友C:
特征阻抗不等于电阻

手工计算的话可以看SMITH圆图来解决,需要一个VNA,天线分析仪也可以做个大概

网友D:
把R/G/B的线换一下试一试看效果有没有明显

把R/G/B的线换一下试一试看效果有没有明显,多接几条地线并起来,平衡R/G/B的阻抗。。。

网友E:
如果要说匹配的话,应该是在两端分别串联25欧姆的电阻

HDMI的应该是双绞线,而VGA线则应该是普通屏蔽线。你直接将一对双绞线当作一根信号线试试看效果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B:
LZ:真要用,则要改发送和接收端的匹配电阻

发送端还好办,只要串一25欧姆电阻构成内阻100欧姆的信号源。而接收端已有一个75欧姆的匹配电阻,你越并越小。若简单串一个25欧姆电阻,信号将减小。只有置换接收端的匹配电阻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但这将要改动接收端电路板。是换线还是换匹配电阻,自己斟酌着办吧。

楼主:
谢谢。

谢谢这位兄弟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