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上两个或多个节点同时发送会损坏485芯片吗?

楼主(2009-02-04):
请问:485总线上两个或多个节点同时发送会损坏485芯片吗?

网友A:
不会 ,哪有那么脆弱。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会!

网友C(2009-10-06):
很负责的告诉你,4楼说的对!

网友D:
如不采取限流措施,一旦发生电平竞争,接口芯片有可能会因此损坏,具体由电平竞争的持续时间、电流和接口芯片的内电路设计及其品质共同决定。

网友E:
版主没说完整:485总线上的2个或多个芯片同时发送,芯片损坏是有条件的:
1、如果多个节点共用一个电源,则损坏条件成立。如果各节点使用各自的独立电源,没有公共参考点,如何会产生损坏电流?这时2楼说得对。芯片设计商不会让你使用时还要加什么限流电阻。看看手册上怎么推荐的电路,条件是什么。

2、我实验做过了,几个485接口75176同时高电平静态顶撞,5分钟长时间,即使公共电源,也没有烧毁。有些发热。很简单:芯片内部设计了限流、过热保护电路,层层自动保护的。“没那么脆弱。”

损坏原因:供电电源异常——例如随外部电感负载启动而产生瞬间高压脉冲、总线受雷击等等。只要采用带限压保护的485接口芯片就行了。

网友D:
导致485接口芯片损坏的原因很多,但楼主所提问题仅涉及电平竞争的前提,考虑该前提下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说“可能”,并说“具体由电平竞争的持续时间、电流和接口芯片的内电路设计及其品质共同决定”。做高可靠设计以及提供设计指导时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包括小概率事件,现在的芯片市场很滥,鱼龙混杂,“同样的”75176其内电路可能根本不同,品质差距也可能很大,此时再有电源波动、突发感应什么的使用条件劣化,会有什么后果确实难说,而一个好的485总线设计是不会出现电平竞争的。

网友F:
RS-485接口芯片在使用、焊接或设备的运输途中都有可能受到静电冲击而损坏。在传输线架设于户外的使用场合,接口芯片乃至整个系统还有可能遭受雷电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