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MT8880的使用

楼主(2009-02-05):
(无正文)

网友A:
look this

3.2  DTMF信号处理电路
DTMF信号处理芯片采用美国MITEL公司的MT8880C集成DTMF芯片。8880是一种性能较为稳定的DTMF信号处理芯片。它能检测双音频数据,并将双音频数据转化为数字信号;发送部分的电路,能通过内部的开关电容式D/A转化器发送双音频信号,信号能满足现有电话网要求。此外,它还能与微处理器直接连接,提供了标准微处理器数据总线。与微处理器连接后,8880内部的寄存器分成三组:数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这样通过这三组寄存器的配合,就能实现对双音频数据的接受和传输工作。该芯片有三种工作方式:双音多频方式(DTMF方式),呼叫进展方式,脉冲方式。本文用的是双音多频方式。MT8880有两个四位控制寄存器CRA和CRB,这两个寄存器占用同一地址空间,将CRA中的b3位置位,便可执行写入CRB的操作。在访问控制寄存器时11脚RSO置高电平。这两个寄存器每位的功能如下:CRA控制寄存器:b0:音调输出,“1”使DTMF音调输出。图1 引脚RSCb1:方式控制,“0”为双音多频方式,“1”为呼叫进展方式。b2:中断使能,“1”使芯片工作在中断方式,若此时选用DTMF方式(b1=0)器件收到有效DTMF信号时,IRQ/CP脚将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向CPU发出中断请求,当CPU响应此中断,读出状态寄存器中数据后,IRQ/CP返回高电平。b3:为“1”时下一个写周期访问CRB控制寄存器,然后返回CRA。CRB控制寄存器:b0:为“0”时使器件工作于脉冲方式。电路如图九所示
  图九  DTMF信号处理电路及外围电路
5.3.3 参数计算
1)输入电路  MT8880C的输入特征,使得输入能够按差模放大输入和单端输入两种方式进行。通常采用单端输入电路,如图十所示,通过GS负反馈,就可以实现对输入的调节,以保证输入信号的稳定性。本电路采用如上所述的单端输入方式。电压总增益的计算结果为Av=Rf/Rin=100/100=1

            图十  单端输入电路

2)接收电路
在接受端,有两组六次开关电容滤波器,可以滤除拨号的干扰信号,剩下一定频率段的有效信号(通常为350~450Hz)。滤波器的输出端有一个开关电容,这样可以使输出信号有较好的连续性。输出端后有编码器,通过编码就可判断输入信号的频率特性。然后,检查双音频数据是否符合标准DTMF频率。当电路检测到一种有效的单音对时,图九中EST为高电平,若信号丢失,则EST返为低电评。

3)调节电路
在编码的语音信号出现之前,接受端通过外部的RC电路检查有效的信号延迟时间。当Est端出现逻辑高电平时,Vc点的电平随电容C1放电而升高。只要 Est保持一段有效时间,Vc点的电平达到开门电平,相应的四位编码语音数据就会被锁存到数据寄存器。然后,Vc达到Vdd,再经过一段时间后,输出会被禁止。这样就完成数据的接收。此外,当读接收数据寄存器时,数据被读到双向数据总线上,此时调节电路工作,就能避免太短的数据或认同短暂间隙。因而,可使系统有较强的适应性。

图十一  调节电路

3)DTMF产生电路
利用 MT8880C内部的数字频率合成器、行/列可编程分频器和开关电容式D/A转换器,来产生全部16种失真小、精度高的标准双音频信号,这些频率均由3.5795MHz晶振分频得到。

5.3.4 语音电路
其具体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十
图十二 语音电路

语音电路采用台湾公司最新推出的APR9600(IVS1560)语音录放芯片,它是继美国ISD公司以后采用模拟存储技术的又一款音质好、容量大、操作简便的语音录放芯片,最大可存储60秒的话音,可以调节图中R2改变采样速率从而改变存储话音的长短。APR9600有串行控制和并行控制两种控制方式,串行控制时可分256段以上,并行控制时最大可分8段。与ISD同类芯片相比它具有:价格便宜,有多种控制方式、分段管理方便、多段控制时电路简单、采样速度及录放音时间可调、每个单键均有开始、停止、循环、多种功能等特点,同时保留了ISD2500芯片的一些特点,譬如都是DIP28双列直插塑料封装,在管脚排列上也基本相同。其管脚功能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管脚功能说明
管脚    功能        管脚    功能
1、/M1    第一段控制或连续录放控制(低电平有效)        15、SP    外接喇叭负端
2、/M2    第二段控制或快进选段控制(低电平有效)        16、VCCA    模拟电路正电源
3、/M3    第三段控制(低电平有效)        17、MICIN    话筒输入端
4、/M4    第四段控制(低电平有效)        18、MICREF    话筒输入基准端
5、/M5    第五段控制(低电平有效)        19、AGC    自动增益控制端
6、/M6    第六段控制(低电平有效)        20、ANA-IN    线路输入端
7、OSCR    振荡电阻        21、ANA-OUT    线路输出端(话筒放大器输出端)
8、/M7    第七段控制及片溢了指示(低电平有效)        22、STROBE    工作期间闪烁指示灯输出端(低电平有效)
9、/M8    第八段控制(低电平有效)及操作模式选项        23、CE    复位/停止键或启动/停止键(高电平有效)
10、/BUSY    忙信号输出(工作时出平时为1)        24、MSEL1    模式设置端
11、BE    键声选择(接1为有键声,0则无)        25、MSEL2    模式设置端
12、VSSD    数字电路电源地        26、EXTCLK    外接振荡频率端(用内部时钟时接地)
13、VSSA    模拟电路电源地        27、/RE    录放选取择端(0为录音、1为放音)
14、SP+    外接喇叭正确        28、VCCD    数字电路正电源

楼主:
MT8880的功能不清楚

谢谢了,我就是对这个芯片的作用现在很郁闷,双音多频芯片,,假如是单片机为处理器,它做输出的时候,那输出是什么呀,很是不懂,

网友B:
把芯片资料认真看下,一般都有说有的,还有就是DTMF的国标

网友B:
网上搜下这篇MT8880 DTMF以及通信相关FAQ.doc

认真看看里头有很多关于电话基础的知识

楼主:
MT8880 DTMF以及通信相关FAQ.doc

谢谢,我有一些清楚了,还有很多问题,我先自己看看,不会了再请教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