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系列射频芯片和NRF的射频芯片能直接通信吗?

楼主(2009-02-06):
突然好奇,想问问一下。

网友A:
没试过。。。

NRF有个较底层的模式,可能能收到些信号,不过会非常麻烦。。。

网友B:
基本不能

他们都有各自的底层协议,如重发,校验等等,貌似nRF和TI的多款ic,连调制方式都各不相同
除非有两款ic,调制方式相同,没有加上任何底层协议,全部自己做
才有可能兼容,那样也就失去了ic的存在意义了,还不如玩玩声表简单,呵

网友C:
楼上正解

RT

楼主:
回复:3楼

谢谢木头东瓜的详细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