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字符串问题

楼主(2009-02-07):
如题。
大概流程是利用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到单片机,在lcd1602上显示。
我原来的思路是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单片机每一次SBUF上的数据存放在数组里。
程序如下:

//每一次中断,把接收到的字符存放在数组里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input[t] = SBUF;
             t++;
             SBUF = input[t];  //返回接收值
             if(TI)
             TI = 0;
             RI=0;
       }

 }

void main(void)
 {
   t = 0;
   initialLcd1602(); //1602初始化
   serial();    //串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if(t == 16)
   display_string(0,0,input);  //1602显示字符串
   }
 }
其中,input[16]和t为全局变量。
但结果要么没有显示,要么就显示第一个。我想应该是数组没有很好的赋值。

接收单个字符没有问题,但是字符串就是有问题了。SBUF不是每次中断只接收一个8位的字节吗?为什么不能把接收到的值存到那个全局数组呢?
还望高手大侠帮帮忙阿~~

网友A:
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字符串问题

我觉得你这里有问题,你这个就是利用串口把字符发到单片机然后又让单片机发回来,并在LCD上显示,过程应该是这样吧,但你的中断程序我觉得不对,就是这个: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input[t] = SBUF;
             t++;
             SBUF = input[t];  //返回接收值

             TI = 0;
             RI=0;
       }

}
因为你接受到后RI就置位了,接着往下执行,到发送完一个字节的数据后if(TI)为真,又进入中断,是不又从头开始了,,这样应该只有一个字符可以显示,我觉得 你应该再写一个函数,就是在中断的外面,可以进入的时候关了ES,然后出来的时候有开ES,这样应该可以的吧。不知道对不对,这学期刚学过,有可能忘了。

网友B:
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字符串问题

将if(TI)
改成while(TI)试试。

网友B:
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字符串问题

不好意思,应修改为while(TI==0);

网友C(2009-10-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大家分享点成功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