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光模块——光模块—RS232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在搞通过单根光纤进行小量数据进行通信的东东,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问题:我的通信模式是,3.3V单片机-MAX3232-光模块——光纤——光模块-MAX3232-3.3V单片机,光模块用单纤双向TTL光收发一体模块,5V供电,现在的问题是,通信误码率特别高,基本不能正常运行,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点评):
能不能问一下你现在用的光模块是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

网友B:
光模块用单纤双向TTL光收发一体模块,5V供电

那你为什么,还使用MAX3232?
这个MAX3232是3.3VTTL/RS232电平接口芯片

3,3V TX-->  5VTTL --->双向TTL光收发一体模块
3,3V RX<--3.3VTTL <---双向TTL光收发一体模块
中间做3.3V--5V的转换;
或者干脆直接连接;

楼主:
已解决:RS232—光模块——光模块—RS232的问题

多谢指导,应用MAX3232是光模块提供商的方案。
经过反复试验,问题已经排解,主要是这款光模块在波特率较高时工作不稳定,降低波特率后,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