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E1上电以后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一般来说nRF24E1是要外挂SPI总线的EEPROM才能导入程序,然后工作。
我遇到的问题是,无论是否挂载EEPROM,P1.0脚(也就是SPI的时钟线)都在不停的输出方波,频率好像是2K吧。我的晶振是好的,能够输出正常。
而我用一块能够正常工作的电路板去测,不挂载EEPROM时,P1.0脚(也就是SPI的时钟线)没有方波出现。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芯片坏了吗?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3-23):
HEX文件是否进行了EEPREP转换

如果没有转换的话肯定工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