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BH4126做过超外差,抗干扰强大

楼主(2009-02-21):
今天买了用BH4126做的超外差。干扰几乎没有,就是手机放在离它有30CM的地方,也没有干抗。不知有谁用它做过方案。能不能提供帮忙。在者。其它所有的元器件都全部代替完毕。只差一个元器件。测后。用买来的代上去就收不到,用原来 的就行。不知道会是什么东东。用LCR测是电感来的。是1UH的。可用买来的换上去不行。四个1UH并联,然后把用手握着钳子放在它两端就可以了。不知道那个朋友可以帮忙测试一下这个元器件。测出来后,可以大家共享。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一个是前级LNA,4脚那个

一个是产生本地震荡用的,3脚那个
想copy的话,难度偏大,建议你放弃

楼主:
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东了.

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东了.

网友B:
做个调频接收机应该不错吧

前级加上一个双栅场效应管,我想比传统的单片接收IC如CXA1191强一点

网友C:
4脚的会不会是UPC1651,三脚的试试R25否代替

楼主:
其它元器件都搞定了,只差一个元器件了

其它所有的元器件都全部代替完毕。只差一个元器件。测后。用买来的代上去就收不到,用原来 的就行。不知道会是什么东东。用LCR测是电感来的。是1UH的。可用买来的换上去不行。不知道那个朋友可以帮忙测试一下这个元器件。测出来后,可以大家共享。

网友D:
4脚的就是双栅场效应管

4脚的就是双栅场效应管

网友E:
电感要用贴片线绕电感,否则Q值太低,自谐振频率太低

网友F:
那叫叠层电感

网友G(2010-08-27):
建议你试用下Micrel 的211,213产品。高集成度16脚IC,外围超简单,灵敏度做得好的话可在-112左右。综合性能绝对不输于4126的产品。我们已经给很多客户做过此方案替换,最终都选择了我们的产品。

4126 开发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H(2017-08-22):
弄出来了吗?原理图可以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I:
不觉什么原因

网友J(2019-01-25):
有做好了吗?可否分享一下源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