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与MC55两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02):
现在方案要求两个MC55-GPRS模块通信。一个为做为中心,另一个为终端。
因为GPRS是动态分配置IP,没办法确定中心IP。所以终端无法找到中心IP。

当中心要终端数据时,中心要唤醒终端并建立连接。
无任何思路,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要先通过第三方交互IP,比如SMS等

最好的办法是申请固定IP,只是费用较高,但网络规模到一定时几乎是必须的。

楼主:
思路

在服务端要发送执行命令到终端时,先拔打终端电话,当终端接收电话后,就主动申请GPRS服务并向服务端通信(远程激活)

网友A:
光打电话是不够的,需要交互IP信息

网友B(2009-04-14):
我们的GPRS DTU可以实现

   我们的GPRS DTU可以实现用SMS 也就是短信的方式告知对方自己的IP
如:A,B为两个GPRS DTU 当A上线后,获得一个IP地址,然后用短信的方式通知B,B自动和A建立通信,从而实现A和B之间点对点的串口数据传输.

网友C:
通过SMS发送短消息到对方

通过SMS发送短消息到对方告知自己的IP就可以了。
 相关链接:http://www.fastaction.com.cn

网友D:
通过发送短消息到对方 可以吗?

MC55获得的IP是内网IP,如果两个MC55不是通过同一服务器上网,用这个内网IP能建立链接吗?

网友E:
内网IP不能

内网不能点对点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