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l连接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03-02):
当做为服务端时,测试过程,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1,srvType,socket
OK
AT^SISS=1,conId,0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listener:1000"
OK
AT^SISO=1
OK
at^siso?
^SISO: 0, ""
^SISO: 1, "Socket","3","3","0","0","10.219.100.143:1000","0.0.0.0:0"
^SISO: 2, ""
^SISO: 3, ""
^SISO: 4, ""
^SISO: 5, ""
^SISO: 6, ""
^SISO: 7, ""
^SISO: 8, ""
^SISO: 9, ""
OK
可以看到有分配到GPRS内网IP。
重上电模块
做为客户端时测试过程: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1,srvType,socket
OK
at^siss=1,conId,0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116.30.172.39:6000"
OK
AT^SISO=1
OK
^SIS: 1, 0, 21, "Remote host has rejected the connection"
^SISR: 1, 2
at^siso?
^SISO: 0, ""
^SISO: 1, "Socket","6","2","0","0","0.0.0.0:0","116.30.172.39:6000"
^SISO: 2, ""
^SISO: 3, ""
^SISO: 4, ""
^SISO: 5, ""
^SISO: 6, ""
^SISO: 7, ""
^SISO: 8, ""
^SISO: 9, ""
OK
显示出错了,Remote host has rejected the connection远程主机拒绝连接。
这个测试服务端的IP及端口是可用的。因为我让外网IP的朋友测试连接得上。
请各位给个意见。谢谢,才100分不够再开帖加。

网友A:
你的报务器端的程序可能不行.

或者看看映射的网络对不对?

网友B:
作为客户端时,要把服务端的检测软件打开,就可以连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