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频率监测

楼主(2009-03-09):
请问谁知道无线电频率监测一般使用什么仪器?是否可以用频谱仪来测量无线电频率?如何测?

网友A:
有国产的,或进口的宽带接收机,自带频谱显示的。

网友B:
频谱监控主要使用的就是频谱分析仪

不过比普通的要高级的多,另外还有定向接收装置和各种信号分析、记录仪器等。

网友A:
我想知道
还是用对数周期天线吗?
出外查找干扰源是用手持小天线吗?还是就在车上测?
如果执照过期了三年,再换照手续是否很麻烦?各地方办理是否都一样?

网友C:
在车上测得

谁还拿手持小天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