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是否干扰了手机

楼主(2009-03-14):
今天去吃自助餐,在餐厅打电话,发现所有人的手机都打不通,要不就是一打就死机,要不就是连接错误,要不就是通了一说话立马断掉,但是手机显示信号是满的。后来发现餐厅里的服务员都用对讲机相互联系,我猜是不是对讲机干扰了手机通信呢?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

餐厅服务员说这里面手机都是不能用

网友A:
是一个频段的吗?

对讲机有这么高频吗?

网友B:
应该不是对讲机的问题

    即使对讲机的质量不合格,高次谐波丰富,也未落在GSM的工作频谱内,而且普通对讲机的发射功率和手机的峰值发射功率差不多,谐波功率自然小于手机的辐射功率,即使其谐波频率落在GSM工作区也最多使手机的通讯质量下降而不足以阻断手机信号,应该说该餐厅或周边什么地方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安装了与手机工作频谱相同的干扰发射装置或该餐厅正好处于信号单向覆盖的死区(因建筑物的原因屏蔽了单向信号的传输)。不过,前者没有理由,后者不会造成移动和联通的手机同时被阻断(二者的基站位置肯定不同),所以只要看看是否移动和联通的手机同时出现相同问题即可判断真正的原因。

楼主:
哈哈

谢谢楼上。我们当时是一大帮移动的给联通打电话,反正每一个正常的。下次在吃时,让联通的打移动试试。主要是手机信号显示满的,但是就是打不通,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B:
你给谁打不重要

    关键是你的手机是哪个运营商的,若是信号单边通的问题,换个运营商就会有很大不同。
    原理:基站功率大,所以信号满格正常,但手机发射功率小,又是根据基站信号的场强决定发射功率的,因所处位置建筑物的屏蔽或多经传输问题,上行信号不能被基站可靠接收,这时就会出现你遇到的情况。

网友C:
不太可能

没那么高的频段吧

网友D:
不会吧

   应该不会,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机器的频率都不一样!

网友E:
很明显,这餐厅周围有手机信号**啊,干扰手机的上行信号!你的手机信号满格,只能说明手机下行信号正常啊!

干扰源也有可能为劣质DVD机,或者微波炉之类的东西

找个频谱仪看一下就好

网友E:
继续回复

一般是与对讲机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向运营商投诉啊,或者直接和当地无线电管理部门投诉,他们会帮你解决好的

网友F:
分析一下

首先,对讲机和手机的工作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直接是没有干扰的

其次,楼上有说偕波干扰了,这个并不是没有可能,试想一下450M的对讲机频率二次偕波落到900M,正好是GSM频段内,或许有干扰.
但是,这种干扰是不能阻断手机通信的,即便是在没有开跳频的环境下,基站载频信号也是有好多个的,当其中一个载频受到干扰的时候,手机会自动跳到另外的载频上与基站进行连接,(这就是为什么手机上有满格信号).

那我们现在又分析的就是为什么有导频信号(手机信号满格)却不能通话,
手机有满格信号,只能说明基站和手机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但是要完成通话,这个流程就比较复杂.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纯的武断分析;

还有就是,这中情况是不是只是在餐厅才有?出了餐厅,此现象还有吗??
所以楼主如果有兴趣就的多做些实验,把问题弄清楚了。呵呵,而后我们再分析-----

网友G:
环境问题

楼主:
xiexie

出了餐厅就没有了,当时就是到外面打的电话。餐厅太贵,不可能总是去里面做实验,谢谢各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