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传输线方程的理解问题

楼主(2009-03-23):
下图是传输线的RLCG模型 (试了几次贴不上图 ,勉强看下链接好了)
    http://202.112.154.83/zskj/5019/EMF&W/ch7/se7/image/tu8_6_2.gif

下面是传输线方程

-du / dz  =  R*i  +  L* di / dt
-di / dz  =  G*u  +  C* du / dt

       我的问题是 在方程的左边,电压 u , 电流 i 对 dz 求微分是什么含义,该怎样理解?我在其它的资料上看到这个方程由基尔霍夫定律得出, 难道第一个等式由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得出, 第二个等式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得出? 怎样理解流经R, L 的电流同时也流经G, C ?

楼主:
在线等

真是找不到思路, 做高频的大哥们 , 帮帮忙吧

网友A:
这是取传输线上的很小的一段做得方程,那个微分就是很小的意思,用这个最后推导出有一定长度L的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公式,最后表明特征阻抗与长度无关。这种方法是物理上常用的分析方法。

网友B:
看样子是刚入门的

     这么解释看你能否明白:低频电路中,我们往往关注的是电压或者电流对时间的函数,即波形,可以用U(t),I(t)来考超我们关心的节点。弄明白了各节点U(t),I(t)的表达式,这个电路就算是搞明白了。
     在高频电路中,即便是同一根导线上的两个点之间,其U(t),I(t)也是不同的,这就要引入位置变量z,这就是传输线。电压电流的函数就变成二元的了,即U(z,t),I(z,t),也就是说电压的瞬时值不仅取决于观察的时刻,也取决于被观察节点在传输线上的位置z。自然的在方程中,就出现了U、I对位置变量z的偏导数。

楼主:
明白

谢谢  mic1984  的指点  , guosr 的解释
今天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