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6C554 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24):
使用16C554有个奇怪的问题,四个串口向外发数据都没问题,接收数据的时候,只有串口A能接收到数据,另外三个串口中断信号都不出,示波器量信号输入端有信号,使用查询方式查FIFO里的数据也读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芯片配置问题

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