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问题

楼主(2009-03-25):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modem的项目,完成后测试时发现,modem链路的信道质量会越来越差,大概工作半个小时后,链路就会断掉。
modem采用的是mdu是R6764-65,mcu是L2800-38,传输介质为10km轻型被覆线(介质阻抗为1.95k),连接速率为26.4K。
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类似的课题,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这个现象是否每次都必然发生?

    如果是,检查电源及其它相关器件的品质和热稳定性,该问题的要点是同样环境下(包括温湿度、通风情况、位置以及针对的是同一台设备等),问题几乎会同一时间后出现,而环境或系统个体不同发作时间会明显不同。
    如果不是,首先考虑突发干扰,你的线路距离过长,按标准规范设计的话会很脆弱(标准最大为5KM),其次考虑你的协议问题,特别是在干扰已经确认的前提下,这时数据不能简单的傻乎乎的直传,要有检错、纠错和应答机制,还要对载波进行监测,掉线后要自动重拨,支持断点续传,而硬件接口的设计更要以非标手段进行加强。
    高质量的设计不在于你是否用了什么“高级”的器件、语言等,而在于对细节的把握。

楼主:
现象每次开机都会出现

非常感谢chunyang的指点!
这个现象每次开机都会出现,出问题的时间也差不多。还有一个情况,如果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再重新建立连接,效果就会变好,如果提前工作的时间超过几十分钟,重建连后就不会再出现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