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M之内无线通信芯片选择

楼主(2009-03-26):
有个系统,想用无线通信实现,测距距离2M以上,特殊的要求是,整个系统要在100度的温度下工作,请教下,该选择什么型号无线通信芯片,在100度能正常通信!

网友A:
无线设备100度条件,难!
要改制太多的器件

网友B:
那要看你的100度以上具体是多少了

    目前工作温度最高的RF芯片只有车载级的,内核温度上限125摄氏度,但周边元件也要选择相适宜的等级,造价不菲,连PCB都不能用普通的。

网友C:
呵呵,搞个微型冰箱:-)

网友B:
做微环境控制也是个办法

但要看是否具有适用性。

楼主:
那要看你的100度以上具体是多少了

chunyang 这句不理解
环境温度是由流过几百A的电流导体产生的可能
但周边元件也要选择相适宜的等级,造价不菲,连PCB都不能用普通的
周边电阻电容选择 耐高温的吗?
PCB做的时候选择甚么材料来做?

楼主:
100度温度要选择军用级单片机了吧

这温度下军用级单片机有吗什么型号?其他电阻电容都要用耐高温的吗

网友B:
101度和10000000000度都是100度以上

    所有元件都有适用温度的上限,如车载级为125度等,注意实际温度不能超出器件的极限。欧美大厂出品的MCU很多都有车载级、军标级甚至宇航级的,问题是必须向他们订货,且需一定基量。
    不过,从楼主描述的热源性质来看,应该可以通过适当的工装解决,不需什么高温标器件或只需极少高温标器件。

网友C:
奇怪了,LZ什么时候说过“100度以上”???

只看到LZ要求到100度。

楼主:
谢谢chunyang

chunyang有100度的单片机吗
如果选择工业的最高85度,加点隔热措施可以工作吗?
还有PCB做板时选择什么材料的?

网友B:
像你这个应用,采取适当措施应该可以回避掉高规格器件的

    单纯的隔热不行,要考虑散热,关键是整体工艺,但必须考虑具体现场条件,安装方法和工艺等,无法空对空提出普适的具体方案,最多只是原则而已。
    能否回避高规格器件的关键在于工作环境是否可以引入外界的影响,就你的这个应用而言,如果工作环境与外界完全隔离,那么没办法,只能硬扛,但如果可以引入有利的外界影响,那么借助它就可以大大降低对系统的要求了。

楼主:
chunyang

关键是整体工艺,什么意思,做板和安装时的工艺吗

网友B:
是的,但不仅仅是,必须整体考虑

    举个例子,因空气的对流,火焰上方的温度很高,但火焰下方的温度只要在一定距离以外就是环境温度。
    对于特种设备,首先要考虑的是相关规范、标准,在尊重它们的前提下找找是否有机会避免不利的因素,比如前例中要测量火焰温度,你可以把整个装置放到火上烧着测,也可以将测量装置分开,传感器放在火上烧,其它部分放在火焰下方或其它不热的地方,甚至可以用非接触式测量,这两类方法对测量装置的元件要求可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能代替你进行分析和作出最终的结论,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现场的细节,但做事的原则是相通的,从现场分析开始,注重所有细节,不论是否需要高耐温元件,整体结构和工艺方案等都是必须详加考量的。

网友:
我也想学你们那个哎

谁知道哪里有USB下载的原理说明书吗?谢谢了

网友B:
支持USB下载的器件很多,各有各的不同

楼主要举出具体的器件型号,另外此贴应单独开帖,跟主题帖无关啊。

网友D:
可以参考投影仪的思路。如果没有隔热玻璃,液晶估计

都会一下子蒸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