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接收短消息的问题--不能正常接收

楼主(2009-03-28):
用GTM900B设计了一款短消息收发模块。
pdu格式;
短消息直接发送给TE;AT+CNMI=2,2,0,0,0
发送正常;
问题在于:接收短消息的时候,奇怪现象较多;
1、有正常接收和解码的消息;
2、不能正常接收:GTM900B给CPU的短消息数据中,PDU编码中有部分数据是错误的。比如OA(发送方的电话号码)部分;比如UD部分;
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pdu解码没有问题;从控制CPU的接收缓冲区中发现GTM900B发来的数据不能完全正确。
哪位能给分析一下原因呀!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发送方的数据是否正确

排除之后就应该是你的程序编写的问题了,模块本身应无问题,当然,也可换个其它牌子的模块做个比对实验。

楼主:
GTM900B的DTR和RTS引脚对GTM900B的UART有什么影响?

GTM900B的DTR和RTS引脚对GTM900B的UART有什么影响?
哪位熟悉GTM900B?知道DTR和RTS真实的影响是什么?对模块主动向UART发送数据会产生什么变数?我现在就怀疑这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