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AT指令编写如何收发短信的源代码

楼主(2009-04-10):
初步涉入这方面的东西,很陌生,希望大家给点帮助,如果你们有相关的代码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到邮箱里,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liuxiaohua0123@163.com
谢谢

网友A:
不要求什么源代码,那是忽悠你自己

阅读、理解AT指令集是唯一正道。

楼主:
re

谢谢
不过我现在连一个大致的思路都没有
刚才搜了些资料,好像稍微觉得轻松点了

网友B:
AT命令集 是控制硬件互联的,跟短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SMS当然要用AT指令来操作

所有对模块的交互操作指令统称为AT指令集,虽然现在不少厂标的指令已未必全部都是AT打头的。

楼主:
chunyang版主帮忙吧

网友A:
要拨分机号不是这么干的

    需要拨通后用DTMF指令再二次拨号。另外要注意区分语音呼叫和数据呼叫,二者的指令格式有“一点”不同之处。楼主应该是在乱参考网上找的“资料”了,还是那句话,去好好读指令集,读懂了就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要在这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