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阻抗、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请教一下,在天线阻抗一定的情况下,末级PA的工作电压(假设是A类状态)与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否有关?

如果PA的电压是3.6V,50ohm天线,能否作出25dBm的输出功率?谢谢!

网友A:
不能

不能

网友B:
与PA的电压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