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CC2500,丢人啊!!!!

楼主(2009-04-13):
    遥控器项目,双向的,所以选用CC2500。发现CC2500运行一段时间(几小时或一晚上),时间有长有短,CC2500经常死机。后来测试发现CC2500进入了IDLE状态,程序中正常应该是RX状态的。检查RX_BUF和TX_BUF都是空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程序问题,但一直找不到原因。每次发送和接收后都让CC2500进入接收状态的。接收到信号后,也清除RX_BUF,再进入接收状态的。
    我自己考虑可能有几个原因:
    1. 时序冲突?比如发送后要等发送成功后再清除TX_BUF,再进入RX状态。我检查程序,没有发现冲突。
    2. CC2500设置问题?我现在设置是收发后CC2500进入IDle状态(默认状态)。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可能是啥问题?
    实在找不到原因只能定时检查CC2500的状态,发现异常再给CC2500复位了。不过找不到原因,用这个土办法,感觉丢人啊!!!

  另外我还尝试让CC2500在接收和发送后自动进入RX状态,结果更奇怪的事情出来了,CC2500运行没有多少时间(几分钟)就死机,检查发现CC2500的状态竟然对的,在RX状态(状态码0x0D=13),但接收不到任何信号,RX_BUF和TX_BUF都是空的,也是对的。重新启动CC2500又正常了!
  请问为何CC2500在接受状态,收不到信号?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晶体停振了?

楼主:
用示波器监测过了,晶体振荡器正常的。

谢谢冬瓜!

网友A:
定时从新配置一下CC2500看看

这个片子我没用过
估计chunyang用过,等他回帖好了
呵

网友B:
肯定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CC2500的例程代码在网上很多,但建议使用原厂的配制软件提供参考,Data要读懂读透,你遇到的现象未必就如你以为的那样,比如“死机”问题,应该只是你的错觉而已。

网友C:
状态转换可能有问题

发送或接收后检查有无溢出, 进入TX或RX之前,先IDLE,

网友D:
有种可能

CC2510进入了RXOVE状态,原因看看PDF吧,我们曾经也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楼主:
回:lfjwfm

CC2510进入了RXOVE状态,你的意思是说RX_BUF溢出?我检查RX_BUF了,是空的。
freemann 说的“进入TX或RX之前,先IDLE”,中间要有延时么?我马上试试。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是的

我们碰到的RX_BUF溢出时的状态就是类似你所说的.长期让芯片工作于RX状态还有一个频率偏移的问题,PDF上有说。

楼主:
回:lfjwfm

收到数据的时候RX_BUF有收到数据的字节数的,溢出的时候,cc2500状态也不是13(0xd)。
我估计你说的“长期让芯片工作于RX状态还有一个频率偏移的问题”有道理!
我的接受器确实一直在接受状态。可以定时做手工校准,但校准的时候对接受影响大么?手册上做手动校准要721us,加上RX->IDLE->校准->RX,时间也不短。

网友D:
定时校准

RX-IDLE时间很短,其他花销是必须的。RX还有一个超时功能,看看软件是否把这个打开了,如果打开了,也会进入空闲状态的。。。

呵呵,折腾好久,我得出的经验是,无线电传数据,每一个字节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楼主:
好像搞定了

根据lfjwfm 的分析,可能是CC2500一直在RX状态,长时间没有校准频率,造成频率偏移。
所以现在采取的方案是10分钟左右做一次状态转换,RX->IDLE—>RX,在状态转换时候,CC2500会自动做频率校准的。消耗时间大约是800us。一晚上没有出现不接收的情况。

好像搞定了!!!

网友E:
CC2500状态切换时间太长

CC2500状态切换时间太长,还有手工校准等问题,导致做准双工时效率不高.

网友F(2009-12-16):
长知识啦

网友G:
准备用CC2500改原先设备上的有线手控盒。

网友H(2011-09-15):
曾经遇到过死机的问题,后来把通讯方式改为硬件SPI实现就没发生过这种问题了。

网友I(2011-10-18):
定期自校准,清BUFF就不会有死机了

网友J:
一步步排除问题,loaddown TI的简单例子测试,如果还死,那你就确定下选择的晶振和电容匹配不?对于某些对实时要求高的器件都对晶振容抗有要求,然后再查看程序流程

网友K(2012-03-27):
我使用的CC2500使用一段时间会出现 有时候数据发送不出来,但是debug时显示发送成功。  重新上电之后就好了。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L(2014-07-24):
??我最近也在做遥控器的,你有这个CC2500的收发程序吗?

网友M(2015-03-02):
12楼内容Mark! 感谢楼主及各位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