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窜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一个采用485通讯的系统,有若干站点。正常工作中若某个站点掉电后再上电还能正常工作吗?因为窜口的接收过程是靠检测下降沿同步的,总线一直有信号,那么某个站点下电再上电还能找到同步起始位吗?

    最近有个活要和电子秤通讯,查看这个秤的通讯情况,发现它的的窜口不是被动访问式的,而是上电窜口就不间断的往外发数据。那么
1.我的系统是不是要先上电呢?
2.正常工作中若我的系统死机看门狗复位系统,那还能找到同部起始位吗?
3.那是不是说采用这种监听通讯的方式就不可靠啊,有办法提高可靠性吗?

网友A:
要靠合适的软件编程来解决

    重上电后如果处在通讯帧起始位以后当然会出错,需用结构合适的协议来查错、容错和纠正错误,可以参考一下Modbus。

楼主:
对于固定的协议怎么办?

   问题是我要监听现成的通讯,就是上面说的电子秤,能有办法纠正错误吗 ?

网友A:
需要在协议的控制下通过重发来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