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功耗的无线通讯模块(带MCU)

楼主(2009-04-16):
用于水表抄传,3.6V/2.2Ah锂电池供电,连续工作6年以上,传输距离过得去就行。定期或不定期来人用手抄器抄读数据(如1周1次),要求响应时间越小越好(最好3秒以内)。
咨询了几家,都是定时唤醒工作方式,电池寿命达不到要求(按3秒唤醒一次)。请问有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的模块,或有其他更好方案?
有一种无线唤醒技术感觉很不错,为什么我问的那几家都没有,是不是不可靠?

网友A:
锂电池自放电 都过不了两年

MAXIM有快速唤醒的芯片。

平时,把无线模块的电源关闭即可(用具备EN的电源芯片)。

楼主:
锂亚硫酰氯电池

锂亚硫酰氯电池,年自放电<2%
要现成产品,不准备自己做

网友B:
这里的锂电池确实不是普通的一次性或可充式理电池

    楼主的要求不能仅靠定时唤醒接收来实现,电池容量确实是个大问题,系统休眠功耗仅启动定时器的话目前可以做到仅一两个微安的水平,但接收机和系统开启后的工作电流就得是mA级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用专用的无线唤醒芯片,TPMS系统中就有广泛的应用,其工作原理类似于无源RF ID,靠外部无线能源激励工作,然后唤醒整个系统,这样的方案可以轻松解决电池容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要求唤醒接收电路不能装在电磁屏蔽区域内,这在水表抄录的实际应用中是个很麻烦的事。所以说,虽然相关技术早已成熟,但实际应用的却很有限,楼主能否应用该技术,首先取决于现场工艺问题。

网友C:
MICORCHIP 低频唤醒

楼主:
为自己的水表做配套抄表方案

gprs的已经有了,也要做一个短距离无线抄表的。
没想到这种抄表方式会遇到问题,那我把响应时间延长到10秒,
电池容量增加到8Ah又如何,关键是检测有无抄表器信号的时间及电流。
如果做到50ms/20mA以内就有希望,不知道我的想法现实不?

楼主:
什么芯片

 wxmk1 你们没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D:
用超再生接收模块

有低功耗型的,几十个uA,完全可以用2400mAh的硫酸锂电池用5年
如果用间歇工作模式,降低到几个uA没问题

网友E:
笨呢 与水表结合 水力发电

楼主:
哪有卖的,要能进行数据收发

想请教按我的需求,市场上有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及产品

网友F:
做过无线水表抄表系统

做过无线水表抄表系统
可以相互交流讨论

网友G:
无线水表焯了多少年了?

有几个成功的?

网友H:
因为成功方案少,所以才是发展机会

等山寨了,大家就不用赚钱了

网友H:
因为成功方案少,所以才是发展机会

网友I:
我们用的就是楼上的模块

已经陆续用了1K多了,在工业现场很稳定

网友J(2009-05-25):
这里有很多关于通信的资料

很多资料啊,都是免费的

无线通信部分:
无线通信基础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6982&extra=page%3D1

天线基本知识及应用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8311&page=1#pid20544

扩频通信教材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28197&extra=page%3D4

3G入门级资料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27509&extra=page%3D5

WCDMA技术与设计 英文第三版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995&extra=page%3D1

【UMTS基础教程】UMTS网络结构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332&page=1&extra=page%3D7#pid1045

TD-SCDMA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与实现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18126&extra=page%3D3

TD-SCDMA入门讲座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32177&extra=page%3D4

高通公司CDMA2000反向信令培训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20180&extra=page%3D6

射频电路设计--理论+应用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33539&extra=page%3D1

LDPC 码研究进展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21973&extra=page%3D6

3G Handset and Network Design 【免费】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22918&extra=page%3D2

一篇关于MIMO基础性介绍的英文文献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30782&extra=page%3D1

【北邮】Advanced Technique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31551&extra=page%3D2

免费[OFDMA著作]OFDM-Based Broadband Wireless Networks:Design and Optimization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16112&extra=page%3D1

Implementing 802.11, 802.16,and 802.20 Wireless Networks(免费)
http://www.itgoal.net/viewthread.php?tid=15826&highlight=%C3%E2%B7%D1

网友K:
Si4432可以做到掉电模式下10nA.可以考虑

Si4432可以做到掉电模式下10nA.可以考虑

网友L:
期待完整正确的答案

谁能完整正确的解答,期待中

网友M:
呵呵

建议楼主想想自己的方案
或者和老板沟通一下
做技术久了 人就变死板了!!!

网友N(2009-07-24):
工作占空比小一点.电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