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圈一致性问题1

楼主(2009-04-19):
我们用的那个接收发送公用线圈一致性大概在1.73mH至1.78mH之间(线圈是用漆包线绕在铁氧体磁棒的方式做的)。

发送部分是类似LC振荡这种电路,那么我每块板子就到要调整振荡电容的容值和电感值L匹配,这样的话对不同的线圈我的板子就不能互换,无法实现电路的兼容性和互换性。

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LC电路的互换性呢?
我在想:国内有很多做通信类器材的厂家(手机、对讲机),它们的产量都是几百台至几万台,那么它们的发射电路里肯定也有LC振荡电路,也用到电感,那么它们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电路的一致性是怎么保证的呢?
是每个LC电路都要去调吗?亦或是它们采购的电感一致性较好,不需要调整或电路基本不变?如果是那样的话请问各位有没有做铁氧体磁棒一致性比较好的厂家,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楼主是故意的?还是白痴?这电路不要求频率严格相同

网友B:
LC振荡回路本身无法避免器件参数离散型带来的影响

   所以在需要高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场合不能用LC振荡电路,否则只能一一调校,手机什么的用的都是基于晶体采用锁相环技术等来进行频率合成,其校准可以自动进行。

楼主:
2楼的兄弟,不好意思,请听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用的是LC谐振电路,因为电感的差异,导致最终的电感上谐振出的幅值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