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用PCB布天线

楼主(2009-05-06):
最近在用SI4421 原来是用螺型天线外接的
现在做成卡片式的,想用PCB来布天线
参考了几个433M的读卡器PCB天线,其中看到有一个的天线是
正面12*12CM的方形敷铜    背面25*25CM的方形敷铜
这种一大块片状的天线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吗
现在我自己设计了大致天线布局,大家看看 有问题大家多指出 谢谢!

网友A:
433M对PCB天线而言频率过低,代价就是尺寸

    从你的图上无法判定天线是否合适。4421的PA输出是推挽式的,特征阻抗250欧,用对称环状天线包围整个PCB可取得相对最佳的效果,尺寸不满足时需用电感(亦可用PCB实现)做补偿,只是这时天线尺寸和PA馈电的推导过程非常麻烦,还要根据分布参数(该参数是无法事先准确取得的)做调整修正,这时候你会发现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意义。

网友B:
此时做PCB天线

怎么做都是电小天线
布板没有意义

楼主:
re

谢谢春阳,冬瓜
应为是做卡片式空间有限,所以天线只好用PCB画,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A:
如果只能用PCB天线那得按照PCB天线的规矩来

除非你要求的通讯距离很短,否则随便画画肯定不会有理想的效果。

网友C:
如果对距离要求不是很远的话随便划一个也行

如果对距离要求不是很远的话随便划一个也行
对距离有要求的话最好参照DATASHEET
看你的图上应该是加了匹配网络的

网友D:
那应当怎么算阻抗呢?

有什么公式能算出相对的阻抗值。

网友A:
阻抗不是算的,要测

    因为你不知道分布参数,所以无法计算,而能测得分布参数,测阻抗就小菜一碟了。单测天线阻抗有专用仪器,比网分什么的便宜但也不是小数,为此就买台仪器恐怕你老板不干。
    要求低,无所谓,要求高,无捷径。

网友B:
如果能算出来

安捷伦倒闭不知道多少会了
现在恐怕就靠ads活命了

网友E: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你板子够大,可以试着在PCB上拉一条16CM(433M的四分之一波长)长度、宽度大于60mil的铜箔线作为PCB天线,前提还是需要有50欧姆阻抗的匹配网络,问题是你的PCB长度有没有16CM,实在没有16CM的话,比如只有12CM也可以做一个倒L行型的天线。

网友F:
呵呵

春阳一句话道出了真理:“要求低,无所谓,要求高,无捷径”!

网友G:
平衡一下

那只有做折中的方法了

楼主:
re

板子做好
纽扣电池的座没来,先导线凑合
实测空旷外100M
车内加铁箱20M多
还算满意

网友G:
那效果不错!

那效果不错!可喜可贺。

网友H(2009-07-04):
PCB天线无线距离和比较

网友H:
双端PCB天线效果比单端好

网友H:
TI的环形天线计算器

  http://focus.ti.com.cn/cn/docs/toolsw/folders/print/loopant-calc.html

网友I:
快有网络分析议了。。。

网友J:
能行的,别听他们瞎说

5毛硬币大小就够用了,很容易做到几百米的.我实际测试过.不过你要陪个调谐电容.带宽相对窄点而已

网友H:
采用双端天线设计很简易,性能很好,器件最少

网友K(2009-11-12):
回复 网友J:

乍样做的?

网友I:
我也很想知道:

“5毛硬币大小”

是如何做的

楼主:
哈,我在使用433Mhz 的
21楼的 2.4Ghz 参考意义?

网友L:
蛇形线离地远点效果估计会更好,

网友M:
Si4432发射功率+20dbm,接收灵敏度-119dbm.,欢迎采用Si4432.

网友N(2011-12-15):
顶顶 最近画天线画的想死

网友O:
天线的学问还真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不错:victory:

网友Q:
呵呵,牛皮做的……
引用 网友A:

433整个的做到硬币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