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2009-05-12):
  最近做了一个机台数据采集系统方案,想采用点对多点通讯方式,用PC作主机,单片机为从机,主机1台,从机约为100台,通讯距离最远为200米.现在不知道采用何种通讯方式为好?如RS485,TCP/IP,无线通讯ZIBGEE 等等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由应用环境、系统要求和现场工艺条件共同决定

    首先,从抗干扰性方面而言,有线比无线优越得多,但能否布线则限于现场工艺条件,有时布线会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准许,而有时现场因金属遮蔽等太过严重,无线传输即使不考虑电磁干扰因素也无法得以应用。
    其次,系统要求的通讯量、响应时间等必须严格考量,只能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在相应的方案中选择。
    就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485或无线485(指一主多从式无线网络,执行跟485基本相同的协议流程)相对适合,但具体选择还要综合考虑。

网友B:
还要考虑成本

网友C:
这样啊,

有线对于目前的趋势估计很难型的通,无线越来越会比无线更容易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

采用485通讯是可行,稳定还可以,但是速率有点慢,所以想采用速率快点.一下没有考虑好,所以请求各位给于意见.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的到底多快了

不同技术具有各自不同的最佳速率,且跟环境相关。

网友D:
技术交流中的帖子说

刚才他说要200k/s

网友E:
wifi

你说呢?